[求助] 为什么寄存器模型需要把UVM_DISABLE_ITEM_AUTO_RECORDING的宏去掉?

楼主(2022-09-07):
也遇到了写数据,但是挂起的现象,把这个宏去掉了之后就OK了,但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不需要定义这个宏,代码里面是执行了end_tr,这个函数触发结束了event吗?

网友A:
* reg2bus

  * 寄存器访问时首先会将uvm_reg_bus_op转换为自定义的xaction形式,之后通过调用start_item和finish_item完成xaction的发送.
  * 发送完成之后,通过bus_req.end_event.wait_on()等待交互结束.
* bus_req

  * bus_req的类型是uvm_sequence_item,uvm_sequence_item继承于uvm_transaction,定义了end_event.end_event等待对应的xaction结束之后才会往下运行.
  * 在finish_item中,如果定义了宏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之后,便不会调用sequencer.end_tr(item)从而导致等待不到end_event,进而导致寄存器访问失败

网友B:
很多VIP调用需要使用这个宏

网友:
2楼非常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reg2bus

  * 寄存器访问时首先会将uvm_reg_bus_op转换为自定义的xaction形式,之后通过调用start_item和 ...

感谢感谢,十分清楚了~~~

楼主:
附上一段源码中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VIP调用需要使用这个宏

那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