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MI40nm 电容失配仿真

楼主(2022-09-07):
SMI40nm mom_2t_ckt电容失配仿真

仿真结果如图所示。电容失配率3.3%

网友A(2025-03-30):
老师,请问如何设置这个工艺库电容的参数来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内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请问如何设置这个工艺库电容的参数来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内容呢

实现对应的电容值

网友(2025-05-13):
请问我函数按照你的设置 为什么不能添加进output呢,请教一下你的函数是手打的还是怎么搞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