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语言实现把高度一样的器件排成一排?

楼主(2022-09-07):
如何用skill语言实现把高度一样的器件摆放到一起,排成一排?

网友A:
把器件同时选中  common  然后把y坐标改一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器件同时选中  common  然后把y坐标改一个数值?

把器件全部XL调出来后 , 首先自动识别出每个器件的参数 , 然后把大小或者高度一样的器件排成一排,如何用skill语言来实现

网友B:
我试着写了个脚本,可以给楼主参考一下。
通过计算选中的inst的高度,然后给它们排序,重新指定x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写了个脚本,可以给楼主参考一下。
通过计算选中的inst的高度,然后给它们排序,重新指定xy。

谢谢大佬,非常感谢,等空的时候我试试。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写了个脚本,可以给楼主参考一下。
通过计算选中的inst的高度,然后给它们排序,重新指定xy。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