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delta sigma ADC

楼主(2022-09-07):
各位大佬能不能给指条路,初学delta sigma ADC,应该怎么开始,看书还是看论文,从何下手?有点迷茫

网友:
同求,希望有推荐的网课或者书籍适合新手看

网友A:
DS ADC 理论太强,不管是连续还是离散的没有基础,纯看书都有点懵懵懂懂,建议理想元件搭个二阶或者一阶的模型,check每一个点的transient waveform,结合教材再理解更好,推荐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nd edition),网上也有配套的MATLAB code,总之资源很多,不建议先看大量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 ADC 理论太强,不管是连续还是离散的没有基础,纯看书都有点懵懵懂懂,建议理想元件搭个二阶或者一阶的 ...

请问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这个书华科大翻译的那个中文的怎么样?英文书看着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这个书华科大翻译的那个中文的怎么样?英文书看着吃力
...

没看过中文版的,应该可以吧,我觉得重点还是配上transient waveform比较快,重点是理解每个点的电压或者电流波形,STF、NTF这种东西,说实话, 我反正当时一看就懂,一用就错,这些还是需要在设计中加深理解的,先搞定模型和电压,理解一些基本概念,比如你可以改GBW,改OSR,看FFT和电压波形的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这个书华科大翻译的那个中文的怎么样?英文书看着吃力
...

建议看原版,这本翻译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