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中简单积分器的问题

楼主(2022-09-07):
这个输出应该是 Vout = -C1/C2 * Vin 吗? 每一次周期的输入不都应该是Vin不变的吗,为什么Vout会变化?为什么会是公式中每次递减 C1/C2Vin呢?

网友:
对于一个积分器,输入直流,输出是一个一次函数,一条直线

网友:
每次递减 C1/C2Vin

网友:
1.这是开关电容,工作在时钟控制的离散模式下,跟连续状态的工作方式不同,不能用连续的公式套(ps 这是积分器,不是电容比例放大),应该用搬移电荷的思路去考虑。
2.在图a的状态下,C1吸收的电荷是C1Vin(电容C1乘以电容C1上的电压变化从0到Vin);当开关再次切换时,这些电荷(C1Vin)全部转移到了C2上,在C2上引起的电压变化就是电荷除以电容C2(即C1Vin/C2),故而在Vout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电压台阶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