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大电流时,版图中的输出引脚IO cell

楼主(2022-09-07):
电路输出电流大于IOcell的最大电流,版图中的输出引脚IO cell应该怎么设计,可以用多个来分担电流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路过呀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或者多个IO分担,但要考虑PCB封装PIN角的数量,PIN角不足的话可以多个IOPAD打线打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或者多个IO分担,但要考虑PCB封装PIN角的数量,PIN角不足的话可以多个IOPAD打线打到一起 ...

好的,谢谢回复,我弄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