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lculator计算时钟信号周期

楼主(2022-09-08):
在仿真一个振荡器,主要观察的参数就是时钟振荡周期,如何用函数快速计算,因为后面还要进行PVT扫描,一个一个算太麻烦了。

网友A:
先clip时钟稳定的时间段,再fre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clip时钟稳定的时间段,再freq

成了 感谢指点

楼主:
看到有Freq和frequency两个函数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有Freq和frequency两个函数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freq可以看瞬态频率变化

网友B:
I think it is or ADC application looking at waveform.
So take the frequency of CLKI_HALF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think it is or ADC application looking at waveform.
So take the frequency of CLKI_HALF

got it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有Freq和frequency两个函数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理解frequency统计平均值,freq是统计每个周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理解frequency统计平均值,freq是统计每个周期值

明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