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SMC22ULL stdell库命名问题

楼主(2022-09-08):
求助哪位知道,如截图所示,TSMC22ULL stdell库中,lvl、mb、mbsg、pm这些关键字代表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A:
大胆猜一猜,lvl是levelshift,mb是multi-bit,pm是power manag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胆猜一猜,lvl是levelshift,mb是multi-bit,pm是power management

多谢回复“mb是multi-bit,pm是power management”还是不很理解,虽然字面上都认识

网友A:
multi-bit,是指,2个或者4个dff,连在一起,只有一个时钟,或者使能,scan串一起,比单独四个省面积并且减少后端工具分析计算量。缺点是不太灵活,四个要动一起动,适合多bit控制寄存器,或者参数寄存器,或者pipline什么的。
power management,是iso cell,retention寄存器,power gate啥的,低功耗设计相关,有时候level shift也归类在这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bit,是指,2个或者4个dff,连在一起,只有一个时钟,或者使能,scan串一起,比单独四个省面积并且减 ...

相当专业
这些stdcell库是给数字后端用的吧?如果是模拟前端设计电路用的stdcell,是否也可以用这些?

网友A:
模拟可能不用这个,我也不确定。
数字前后端都要用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可能不用这个,我也不确定。
数字前后端都要用这些

感谢

网友B(2024-09-25):
sg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B:
sg 是什么意思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