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M/MM/CDM failure的区别?

楼主(2022-09-08):
请教个问题:HBM/MM/CDM 对IC的damage,有什么区别?
比如CDM更容易造成栅氧损伤,那么HBM和MM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网友A:
你可以看下我的博客 里面有讲这三种ESD模型,这三种模型是模仿芯片在制造,运输,使用中遇到的不同类型的放电事件。HBM模型是仿真人体带电直接摸芯片,MM是机械模型是仿真机械探针等带电机械接触芯片,CDM是仿真芯片因为摩擦等原因自身生成的电荷瞬间释放的过程。

这三种模型最大的区别就是波形不一样,具体参数我的博客里面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我的博客 里面有讲这三种ESD模型,这三种模型是模仿芯片在制造,运输,使用中遇到的不同类型的放 ...

这个我明白,失效类型 有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CDM一般是GOX击穿,HBM一般是热损伤一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失效类型 有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CDM一般是GOX击穿,HBM一般是热损伤一类的。。。
...

CDM主要是栅击穿 ,HBM不好说 我做过很多FA,失效的情况五花八门。如果是输入级发生ESD失效 一般是软失效,就是MOS的栅氧化层出现损伤 有可能是栅氧化层的问题。如果是输出级发生失效,大概率是源漏热损伤。有些时候HBM有时会造成器件隔离环的损伤,(原因未知)。有的电路IO进来会过一个电阻,HBM下的电阻失效也要看电阻类型,ploy电阻 well电阻,重掺杂电阻在HBM下的失效机理也不尽相同。之前做FA也见过通孔和金属出问题的情况。HBM没有固定的失效模式和失效位置,要看器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M主要是栅击穿 ,HBM不好说 我做过很多FA,失效的情况五花八门。如果是输入级发生ESD失效 一般是软失效 ...

器件隔离环失效我也遇到过,是不是因为环的width 或者环到AA区的space不够?

网友B:
如果是MOS的話, HBM有可能死在中間, 但MM經常死在兩端~~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器件隔离环失效我也遇到过,是不是因为环的width 或者环到AA区的space不够?
...

嗯啊 是这样的 我们是VIA打少了 距离也不够 反正现在只是吸取了教训 至于原因还是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OS的話, HBM有可能死在中間, 但MM經常死在兩端~~參考看看

中间和两端是什么意思???什么的中间和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啊 是这样的 我们是VIA打少了 距离也不够 反正现在只是吸取了教训 至于原因还是不太清楚
...

你们是哪个工艺节点的?隔离环width 和space 设置为多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是哪个工艺节点的?隔离环width 和space 设置为多少的?

018  初版 width 2u  space 5u  改版后 w没变 space拉到10了 via打满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22-11-05):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OS的話, HBM有可能死在中間, 但MM經常死在兩端~~參考看看

中间和两端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M主要是栅击穿 ,HBM不好说 我做过很多FA,失效的情况五花八门。如果是输入级发生ESD失效 一般是软失效 ...

网友:
环上失效是NPN或者PNP的失效

网友(2023-10-08):
引用 网友A:
018  初版 width 2u  space 5u  改版后 w没变 space拉到10了 via打满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

是NESD Buffer和PESD Buffer Active之间的间距么?可以取到10um这么小么?ESD Design Rule一般都要求25um以上啊。

网友:
HBM&MM失效类型基本一致,没什么区别,对此,MM测试标准目前已经取消了

网友(2025-01-02):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