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mim电容DRC报错

楼主(2022-09-08):
请问GSMC180nm工艺下的mim电容DRC报这种错误该如何解决?

drc

drc

网友A:
你是不是自己补了M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自己补了MCT?

他自带的啊,我没再添加MCT

网友A:
那你看看报错的地方有Mn覆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报错的地方有Mn覆盖吗?

电容本身自带的M5和M6

网友:
单独放一个电容,啥事都不干跑一下drc试试,排除一下其他问题。

网友B:
V1是M1到M2的通孔,V2是M2到M3的通孔,V5是M5到M6的通孔
这个MCT是什么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是M1到M2的通孔,V2是M2到M3的通孔,V5是M5到M6的通孔
这个MCT是什么层

mim cap top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