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ms模型仿真数据精度

楼主(2022-09-08):
我在用verilogams模型仿真的时候,如果输入数据幅度太小,内部保存的数据就会偏向于离散信号
并且这种情况在减小仿真时间间隔后也一样
如果继续降低输入数据变化幅度,内部保存的数据就是0
想问一下如何才能提高verilog-ams模型中,wreal数据类型的数据精度

下图中,紫色的正弦信号就是输入的理想信号,绿色信号就是保存之后的数据
第二幅图输入信号幅度更小,将内部保存的数据直接拉出来看变成了0
输入信号是wreal类型,输出信号也是wreal类型,直接将输入赋值给输出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大致的语句就是
module A(IN,OUT);
input IN;
output OUT;
wreal IN;
wreal OUT;
assign OUT=IN;
endmodule

网友A:
看看E2R/R2E的精度,我记得是vdd/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E2R/R2E的精度,我记得是vdd/64

我在Connect Rule里面找到了E2R和R2E,修改了之后就能提高精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