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dB增益平坦度带宽

楼主(2022-09-08):
模拟新人,想要请问一下0.1db增益平坦度是什么含义,应该如何仿真(对运放而言)

网友A:
信号通带内ripple小于0.1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通带内ripple小于0.1dB

感谢

网友B:
加AC小信号,看输出增益的变化,与理想值增益值偏差超过0.1dB的带宽内,就是满足要求的平坦度带宽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B:
加AC小信号,看输出增益的变化,与理想值增益值偏差超过0.1dB的带宽内,就是满足要求的平坦度带宽 ...

请问加AC小信号,那怎么和芯片手册里的0.1VP-P对应呢,不应该是参数扫描仿真一个一个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