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NXT】dcg flow中遇到TL-129 的outside block boundary的error

楼主(2022-09-08):
跟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我用的dcnxt版本是R-2020.09,使用ndm flow综合后,在create_block_abstraction时报以下Error:
Error: Leaf cell u_ca53_noram/u_ca53dpu/u_dpu_dp/u_alu1/u_alu_shift/U1517 inside block reference ca53_cpu_1_1_0_0_3_3 is outside block boundary. (TL-129)

一共只有几个error,并不影响block的综合,但是影响了top的综合,所以希望能够在block综合的时候将这个Error解决掉。

icc2中关于这个Error是这样写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在dcnxt_shell中调用这些命令。

icc2_shell> man TL-129
N.  Messages                                                 Command Reference
                                   messages

NAME
       TL-129  (error) Leaf cell %s inside block reference %s is outside block
       boundary.

DESCRIPTION
       The leaf cells inside the block are placed outside the boundary of  the
       block.

WHAT NEXT
       Use place_opt or create_placement command to place all the cells inside
       the block boundary.

楼主:
最好能够通过set_app_option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找到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2024-11-29):
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你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你有啥好办法吗

同样没有,你是调用了IC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没有,你是调用了ICC2?

是的,dcnxt_shell -topo的flow就是调用了ic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