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振荡器

楼主(2022-09-08):
大佬讲一下这个怎么振荡的

网友A:
基本的张弛振荡器,两个电容充放电,达到阈值,数字门控制翻转

楼主:
比如充电状态,怎么放呢?我感觉就是一直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张弛振荡器,两个电容充放电,达到阈值,数字门控制翻转

比如充电状态,怎么放电的?我感觉一直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张弛振荡器,两个电容充放电,达到阈值,数字门控制翻转

以其中一个电容为例,我推下来感觉锁住了

网友B:
你下面那两个NAND2接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面那两个NAND2接的不对吧

理论上应该反一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