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用普通mos管当Buck的开关管使用的话版图上与开关管相关的引脚是否需要ESD保护?

楼主(2022-09-08):
第一次画电源的版图不太懂,刚刚看了别人的帖子好像说DC-DC的功率管相关的引脚因为功率管本身尺寸较大的缘故不需要额外的ESD保护,但是因为我这个工艺没有功率管,所以就用普通的MOS管取了比较大的W和M(总的W大概是25mm)来当做功率管使用,做的是输入3.3V输出0.9-1.5V的一个Buck,求问跟开关管相关的引脚是否需要添加ESD保护?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前辈们求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首先引脚一定要做ESD防护 这和IEC规定的测试细则有关。 其次攻略管不需要ESD防护的原因是 其本身尺寸够大 具有良好的过电流能力 自身发生击穿后 内部的寄生三极管能泄放ESD电流且不会损坏。不过.18及以下工艺不推荐用功率管自己承担ESD 这个工艺结点的LDD和halo注入会导致ESD鲁棒性降低,有些工艺的LDMOS也不会建议用做ESD。这样会导致LDMOS内部漂移区结电场变化 影响正常工作时的性能参数。 所以不同工艺结点和工艺厂的技术细节能否借鉴是需要论证的。 回到你的问题 PAD是一定要做ESD的 你目前只是把M和W做大,目前没有看到源漏拉宽处理 也没有看到SAB或者ESD implant 。如果是.35工艺 你拉宽源漏 保护下源漏的热电效应就好。如果是以下的工艺 建议你单独做ESD器件。

网友A:
先去查Fab是否有提供MOS self-protected的值, 再來決定要不要額外增加ESD元件
或是如同 u12u34提的, 這顆MOS本身自己要拉一些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查Fab是否有提供MOS self-protected的值, 再來決定要不要額外增加ESD元件
或是如同 u12u34提的, 這顆MO ...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