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calibre的比较简单方便的后仿真的方法

楼主(2022-09-09):
基于calibre的比较简单方便的后仿真的方法,可以同时跑前后仿真对比或不同寄生的仿真对比

网友:
已下载: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第二种没用过,想知道后仿真文件是通过什么方式load到仿真网表中的?
后仿真最简单的方式是用dspf类型的寄生文件进行后仿真,直接在simulation files中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挺不错的,请问下是不是只要把想跑的都加上去就都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