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别人的文档来创建guardring

楼主(2022-09-09):
如何用别人的文档来创建guardring

网友A:
有编辑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左上角的Create MPP guard ring 功能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编辑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左上角的Create MPP guard ring 功能做一个

自己建一个我会,我同事建过了,想直接用它的脚本文档,然后仔Great上上传文件,然后不能用,请问会操作吗

这个

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建一个我会,我同事建过了,想直接用它的脚本文档,然后仔Great上上传文件,然后不能用,请问会操作 ...

你看到LOAD T  and  SAVE T了么,  就是这两个按钮可以加载跟保存文件,  当然我更习惯于用Guardring,路径是在启动窗口那边点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Guardring  进来后选好你的工艺库,命名你的RING,选定使用的层次以及参数设定,然后保存。  之后在Layout 的Create 栏目 or SAVE键所在那一行右侧空白处右键有Guardring的按钮,呼出后会有选项, 至于这个如果你觉得我讲解的不清晰,可以上Bilibili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应该会有部分视频可以直观的教你如何设置以及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