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assembler

楼主(2022-09-09):
无法打开ADE Explorer和ADE Assembler,报错显示:(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assembler. Open aborted.

ADE L和XL正常,请问该如何解决?是否是因为.bashrc文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
需要对应的feature,或者说licences,assembler有专门的license,你可以看下你的cadence.dat里面有没有,没有的话就要去申请了

网友A:
需要对应的 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对应的 feature

您好,可以详细解答一下吗?不太懂featur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对应的feature,或者说licences,assembler有专门的license,你可以看下你的cadence.dat里面有没有,没 ...

谢谢您!
根据您的提示查了一下license.dat,里边有这一段描述:

请问assembler对应的license是这一段么?如果是的话,似乎license文件不缺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对应的feature,或者说licences,assembler有专门的license,你可以看下你的cadence.dat里面有没有,没 ...

解决了,非常感谢!
路径指向了到了另外一个license.dat,改一下路径就好了

网友C(2022-11-0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非常感谢!
路径指向了到了另外一个license.dat,改一下路径就好了
...

还是不太明白怎么操作,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太明白怎么操作,请赐教

license中没有assembler的feature。可以查找下你的license中是否有assembler的feature,没有就需要去网上找方法重新生成一个完整的license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license中没有assembler的feature。可以查找下你的license中是否有assembler的feature,没有就需要去网上 ...

网友(2023-09-02):
重点是添加virtuoso_assembler 和virtuoso_explorer features

网友(2023-11-2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非常感谢!
路径指向了到了另外一个license.dat,改一下路径就好了
...

大佬,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License中有Assembler,具体要怎么改路径啊

网友(2024-05-23):
license.dat的路径在哪里呀

网友(2024-09-05):
求大佬可以分享一下license.dat文件或者生成方法吗,或者对应features名称

网友(2025-08-0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非常感谢!
路径指向了到了另外一个license.dat,改一下路径就好了
...

请问怎么修改路径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