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的mos管还用源漏合并吗,源漏合并好,还是分开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09-09):
匹配的mos管还用源漏合并吗,源漏合并好,还是分开好,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大佬们

网友:
合并面积小啊。运放输入对管匹配的话版图画成交叉形状的,其他管子都可以不用

网友:
MOS版图中,源极和漏极是可以互换的,同一尺寸的MOS管源漏可以合并,你可以去了解下TA版图

网友A:
什么是TA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TA版图

同问

网友B:
需要匹配的管子如果源漏合并就不能加DUMMY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匹配的管子如果源漏合并就不能加DUMMY了吧

需要的哦

网友B:
怎么加?电路里栅极接电位?还是直接dummy放两边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深亚微米工艺,要和电路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电路里栅极接电位?还是直接dummy放两边就行了?

匹配如果源漏合并的话,dummy也要和mos管合并,dummy的极接衬底

网友:
这些匹配MOS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根据实际使用的工艺以及SPEC中规定使用的金属层数以及面积约束等因素来综合考虑的,如果你上述的这些约束都很宽,那么你大可采用面积较大,匹配精度高,便于画图的方法来画匹配MOS。

网友C:
除非老工艺不怎么讲究才不合并,新一点的工艺都是合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老工艺不怎么讲究才不合并,新一点的工艺都是合并的。

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一般是和电路一致吧,电路是m就不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