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产生的时钟接上数字模块被拉低

楼主(2022-09-09):
请教各位,模拟电路产生的时钟给到数字模块后,时钟电平被拉低且失真,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时钟如上两图

网友:
是否是因为你的模拟输出的驱动能力不足?你可以检查下

网友:
检查下模拟模块的驱动能力,还有模拟信号有没有实际输入到数字模块中

网友:
数字模块接电源了吗?

网友:
想请问一下模拟电路怎么产生这样的时钟?输入信号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