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ura LVS报错

楼主(2022-09-09):
Starting dfIIToVdb...
/home/soft/cadence/installs/ASSURA41/tools/assura/bin/64bit/dfIIToVdb: symbol lookup error: /home/soft/cadence/installs/ASSURA41/tools/assura/bin/64bit/dfIIToVdb: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31oaExceptionFromObserverObserverE
*WARNING* Translation abnormally terminated!

*WARNING* aveng exit with bad status
*WARNING* Status 256
*WARNING* Assura execution terminated

使用刚安装的assura616,LVS会报错,DRC可以正常运行。
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export CADHOME_A=/home/soft/cadence/installs
export ASSURAHOME=$CADHOME_A/ASSURA41
export PATH=${PATH}ASSURAHOME/bin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tools/assura/bin

网友:
ASSURA和IC61的版本需要匹配的,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C6?据我所知,没有Assura616版本,只有416,对应的是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