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前后仿真电容值差别过大

楼主(2022-09-10):
用的是charter180的工艺,mim电容的pex提取也是没报错的,现在是不提R也不提C,calibre文件只有一个电容,但是仿真值和前仿差别很大。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寄生参数提取时,把mim电容内部的C重复提取了,应该在提取mim电容时忽略掉mim内部的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寄生参数提取时,把mim电容内部的C重复提取了,应该在提取mim电容时忽略掉mim内部的 ...

请问忽略内部电容这个操作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忽略内部电容这个操作要怎么设置呀?

用PEX IGNORE语句来忽略不同layer之间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EX IGNORE语句来忽略不同layer之间的电容。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EX IGNORE语句来忽略不同layer之间的电容。

你好,我用了pex ignore语句仿真还是前后仿电容值差别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了pex ignore语句仿真还是前后仿电容值差别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

你要看一下前仿真的网表与后仿真的网表的对比,看一下其中你这个mim电容值针对2个网表的差距是否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EX IGNORE语句来忽略不同layer之间的电容。

用xcell可以忽略不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前仿真的网表与后仿真的网表的对比,看一下其中你这个mim电容值针对2个网表的差距是否很大? ...

你好,这是我后仿pex netlist的部分网表截图,mim2pfF就是我仿真的电容,请问它最后那个4.1-9.6是提取出的电容值吗?电路里的电容值是4.122pF,这算是网表提取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我后仿pex netlist的部分网表截图,mim2pfF就是我仿真的电容,请问它最后那个4.1-9.6是提取出 ...

这个不是pex netlist的寄生电容,如果是calibre xrc提取的话,要看 *.pxi文件中的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ex netlist的寄生电容,如果是calibre xrc提取的话,要看 *.pxi文件中的耦合电容。
...

你好,我生成的文件里没有后缀是pxi的文件,下图是我不提R也不提C,只提取电容本身生成的pex网表,用了pex ignore语句忽略了电容上的金属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cell可以忽略不

你好,库是老师给的,在这个库的文件夹里没有找到xcell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生成的文件里没有后缀是pxi的文件,下图是我不提R也不提C,只提取电容本身生成的pex网表,用了pe ...

你这个文件不是网表文件,网表文件的格式是有器件、寄生电阻、寄生电容的具体语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