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DS For Linux安装-OpenSUSE Leap 15.4

楼主(2022-09-11):
最新版的Linux发行版和EDA/CAE软件在其官网都未经大规模测试,因为看起来KDE版本对Ansys软件支持的比较好(相比较而言),于是今年换到了大蜥蜴,试着装了下ADS2023,还挺顺利,patcher也可正常发挥作用,OpenSUSE Leap 15.4安装ADS软件是OK的。

大体分享下流程:

1) 安装包下载,略;

2) tar -xvf ads_202*.tar 解压至当前文件夹;

3) 以root或超级管理员权限运行./SETUP.SH;弹出安装向导大同小异,Leap 15.4没报什么错;

4) 将通用patcher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运行./FlexNetLicensePatcher -y #我使用的是@TerraWilly大佬的这个

5) cd <安装目录>/Licensing/2022.02/linux_x86_64/bin #绿色部分取决于版本号和系统架构

6) ./lmgrd -c <license目录,下载的patch压缩包里有*.lic的文件,需更改hostname,将其另存到一个位置> -l <日志文件目录,自定义> #只更改license文件中SERCER行第二个位置对应的hostname; #运行完毕后在日志文件中可看到失败或成功的输出信息

7) 开机启动,同样略;

8) 设置环境变量:#本人为了避免开机启动多个LM无端占用内存,所以分别在工程目录下放了一个.profile文件,用的时候source一下

export ADS_LICENSE_FILE=<前面你修改的license文件位置>/license.lic #文件名也要保持一致;

export PATH=<安装目录>/bin: $PATH #无空格,""会变成表情

剩下的用到再加就行喽

输入ads & 就能启动了

祝好运

参考链接:

https://bbs.eetop.cn/thread-911568-1-1.html #看到这个标题Ubuntu安装ADS,我也写个OpenSUSE的吧,传递下去。。。

https://bbs.eetop.cn/thread-925473-1-1.html #感谢TerraWilly大佬的制作与分享

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A:
请问有没有redhat按照ads的教程呀?或者知道一下呢,license一直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redhat按照ads的教程呀?或者知道一下呢,license一直不通过。

安装哪个版本?RedHat版本多少?ADS2023官方只支持RHEL7和8。看描述这点应该不是问题所在打开ads后是选择激活方式那里吗,应该是是license配置错误,给一点排查思路:1. 确保本机FlexNet是关闭状态,将用的补丁复制到安装目录下,默认是/usr/local/ADS202X这样,运行patcher是有多少文件成功打上补丁;
2.license.lic类似文件所在目录是否有写入权限,因为会生成一个license.dat的文件;
3.license文件是否修改正确,本机hostname(不管用哪个license一定要修改)和MAC(对应位置是any就无需改动)是否正确;
4.lmgrd命令指定的文件目录是否正确,查看自己指定的log文件输出是否成功,如下图(具体路径以自己的为准):

5.运行ads时不要用root或sudo运行,还是查看报错是否缺少某个依赖,lsb-redhat、ksh等,log文件中会有提示;
6.环境变量echo $ADS_LICENSE_FILE的输出是否正确;

若以上都没问题,就不是自己的问题了,把log贴上来,坛友们帮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哪个版本?RedHat版本多少?ADS2023官方只支持RHEL7和8。看描述这点应该不是问题所在打开ads后是选择 ...

具体问题如图所示。后续我更新了yum库,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你的解答,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如图所示。后续我更新了yum库,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你的解答,谢谢啦!
...

好的,是依赖的问题啊

网友(2024-08-30):
请问在安装时图方便用root用户安装了ads,然后回到普通用户无法打开ads(提示为 ads:command not found),用root用户可以正常打开,该如何解决呢?   是linux小白,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