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操作界面里的菜单栏的字体大小怎么变大

楼主(2022-09-11):
layout操作界面里的菜单栏的字体大小怎么变大?

网友A:
Linux改分辨率?

网友B:
hiSetFont( "label" ?size 14 )
直接输入或写到.cds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SetFont( "label" ?size 14 )
直接输入或写到.cdsinit

不是CIW界面,是virtuoso界面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改分辨率?

不是,virtuoso界面的菜单栏字体咋改

网友:
hiSetFont( "text" ?size 16 )************试试

网友C(2023-03-24):
option的Fort里面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tion的Fort里面可以改

这个设置好后,library manager和virtuoso界面字体还是很小

还有其他地方设置字体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好后,library manager和virtuoso界面字体还是很小

还有其他地方设置字体的吗

估计你是616以上,三楼的那个代码,hiSetFont( "label" ?size 14 ) 改成hiSetFont( "ciw" ?size 14 ),后面数字时字体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是616以上,三楼的那个代码,hiSetFont( "label" ?size 14 ) 改成hiSetFont( "ciw" ?size 14 ),后 ...

有三种,ciw text lable,你都可以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种,ciw text lable,你都可以改大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种,ciw text lable,你都可以改大

gui上文字可以变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gui上文字可以变大吗

我只知道这三种了,618的话你可以改字体吧,你试试把数字改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这三种了,618的话你可以改字体吧,你试试把数字改大看看,

可以改字体,但gui的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