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出现很大的过冲,想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2-09-11):
最近在做一个BG的仿真,在对上电时间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发现某些个条件下的(5.5V 电源电压 -40℃工作温度)输出电压出现很大的过冲。回头检查了这几个条件下的环路相位裕度都是在60以上,不太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过冲的产生,求大佬们指点

上电时间是1us

上电时间是1us

网友A:
启动电路导致的,可以修改成平滑的软启动电路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导致的,可以修改成平滑的软启动电路来调整

大佬能麻烦分析下吗?不太明白这个启动电路是如何产生这个过冲的,谢谢了

网友B:
你看的相位裕度是在直流工作点上的计算出来的。但是在上电过程中,电路并不是在直流工作点上,瞬态的相位裕度是不足的。因为是瞬态,没有一般的解决方法,可以试试加一些启动限流电路。

网友(2024-07-24):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相位裕度是在直流工作点上的计算出来的。但是在上电过程中,电路并不是在直流工作点上,瞬态的相位裕 ...

您好,请问您说的上电过程中电路不在直流工作点上,是指的上电越快其工作的点频率越高吗,我在仿真自己的BANDGAP的时候发现,过冲在50u上电比10u和400u都要小,请问这种情况您能给出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