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40纳米工艺下p/n mos与18纳米下为什么在版图中的样子差别怎么那么大

楼主(2022-09-12):
本人刚入行一个小白,还是一个学生,以前只画过18纳米的  这是一个40纳米下的PMOS  为什么两边会多两根GT? 源漏打孔的金属线为什么还超出了AA区?怎样去理解这个MOS管呢?有点白痴的问题,望大家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SIMC40左右的poly是dummy,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没有这两个dummy,中间poly的光刻可能误差会变大。如果具体想要了解,需要看一下先进工艺下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相关的书籍。

网友:
如果工艺制程继续向下走,例如28nm,在用DUV光刻机,还得要用浸润式光刻,以及double partern,把同样的poly分成两个MASK,分别光刻,才能实现那么精细的几何尺寸。对于180nm的MOS,如果你见过pcell,左右一般都是不带dummy poly的

网友:
180nm,不是18nm

网友B:
关于金属为什么会超出AA区域,这是由金属1最小线宽,以及金属一包CT孔的向外扩展的最小宽度决定,比如smic工艺下CT边到M1的extension最小为0.025um,这种情况下,M1的宽度它基本上就必须大于某个值,超出去也就很正常了;by the way,M1超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C40左右的poly是dummy,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没有这两个dummy,中间poly的光刻可能误差会变大。如果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金属为什么会超出AA区域,这是由金属1最小线宽,以及金属一包CT孔的向外扩展的最小宽度决定,比如smic ...

网友:
之前画的是180n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