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跨服务器抓取LICENSE檔的问题

楼主(2022-09-12):
我现在有AAA及BBB两台服务器,我要在BBB服务器去抓取AAA服务器的LICENSE档案时,似乎都抓不到….我的环境如下:

1.两台服务器的FIREWALL都关了

2.我在BBB服务器上的BASHRC  设定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00@BBB:27020@AAA:/LICENSE的存放路径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BBB

我在AAA服务器上的BASHRC  设定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20@AAA
export LM_LICENSE_FILE=27020@AAA:/ LICENSE的存放路径

但是我从BBB服务器去找AAA的LICENSE时都会说找不到,请问是那里有设定错误吗?
(我的指令用  lmstat -c 27020@AAA:/ LICENSE的存放路径)

网友:
hostname  、 DNS设置

网友:
AAA,BBB之间能用hostname ping通吗?或用ip ping
另外lmstat时可以用$LM_LICENSE_FILE或$SNPSLMD_LICENSE_FILE

网友:
配置很乱

网友:
selinux也要关,另BBBpingAAA是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