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增强型运放求助

楼主(2022-09-12):
主运放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增益达到80db,添加辅助运放(增益约50db)后,整体运放增益只有90db,共模反馈为vcvs搭的理想器件,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不知道什么原因限制了整体运放增益,请求大神指导。附参考论文

网友A:
你的gain boost没工作
M13 M15在阈值电压附近了(如果是低功耗设计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设计错了)
M23 M24在线性区
建议看看拉扎维书上关于gain boost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ain boost没工作
M13 M15在阈值电压附近了(如果是低功耗设计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设计错了 ...

您提到的M13、M15设计问题应该是没错的,参考论文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下边对应的辅助运放不是这样的,如下图。
为了保证足够的输出摆幅,才把下边的辅助运放换成了和上边的辅助运放一样的结构,有管子处在了线性区。
下图是上下对称的辅助运放,增益依然是卡在某个位置,提高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到的M13、M15设计问题应该是没错的,参考论文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下边对应的辅助运放不是这样的,如下 ...

建议看一下拉扎维书上9.4.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