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所示的VCO的频率随着两个控制电压的三维图怎么画啊,是用啥软件画出来的呢

楼主(2022-09-12):
请教各位大佬,如图所示的VCO的频率随着两个控制电压的三维图怎么画啊,是用啥软件画出来的呢??

网友A:
matlab就可以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lab就可以画

标准答案

网友:
看着像matlab

网友:
Origin  也可以画出来这样的图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