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使用ELC进行仿真时,当前单元出现了如下错误,求解决

楼主(2022-09-13):
在进行单元仿真时,一个vector出现错误,其余都是通过,
在log文件中查看当前错误,发现如下报错:

网友:
1.这只DFF是否没有feedback
2.如果没有feedback, 建议先加大binary search的range
3.如果还不行, 可以进入R0008的目录, 找到其testbench文件, 自己用它来再仿真, 看看波形是否有问题
4.波形如果显示是因为没有feedback 而漏电太严重, 可以对该DFF的netlist人为加入feedback的管子 重新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