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5um工艺

楼主(2022-09-13):
求助各位大佬,请教下TSMC 0.5um HV 平台上是否有器件可以支持到Vgs >15V?目前已知上华0.25um BCD G2 平台可以支持

网友:
记得TSMC 15v 500V LIGBT ,  30v ?  至于是哪套 忘了 ,   为何不找VIS 0.5um 40v  ??
还有你找的BCD ??
还是纯CMOS HV ?
还是 BCD  + HV oxi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TSMC 有15v 500V LIGBT ,  30v ?  至于是哪套 忘了 ,   为何不找VIS 0.5um 40v  ?? 还有你找的是BCD ?? ...

纯CMOS HV的

网友:
VIS  0.5um 40v

nuvoton  0.6um
0.6um5V / 12V / 16V / 20V CDMOS
5V / 18V / 30V / 40V Low-Vgs CDMOS
5V / 25V / 40V Dual-Vgs CDMOS
5V / 40V / UHV Modular 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TSMC 有15v 500V LIGBT ,  30v ?  至于是哪套 忘了 ,   为何不找VIS 0.5um 40v  ?? 还有你找的是BCD ?? ...

VIS 的没用过额在这之前一直接触的SMIC 的工艺,其他家的都还没看过

楼主:
多谢多谢,但是这两家的工艺都还没接触过,我再找找相关资料多了解下

网友:
好东西,谢谢。我们正在等待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