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filter无法将悬空器件等认作dummy的问题

楼主(2022-09-13):
之前都是直接在LVS上加dummy,没用过LVS里的过滤选项,现在用这个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勾选过滤掉悬空MOS和CAP的选项后,在版图中添加悬空的MOS和电容依然会报错;

但是勾选过滤被短接的MOS和CAP,则MOS这边成功被忽略,但是LVS依然无法识别电容。

想问一下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以及怎么在LVS中成功识别这些器件

网友A:
应该是你的lvs文件里没有把这种器件定义成电容类型所以没办法过滤掉,例如你的电容器件类型为CP,你就在你的文件中加上 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 CP  [ POS = PLUS  NEG = MINUS ],看看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题外话:本质上来说在文件中可以不加入lvs filter unused那两句话,你如果加了这两句然后又写成了YES,那它的权限就会高于软件,你通过软件再去控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软件开不开都一样,这个时候是文件决定了,而不是你软件的开关决定的,所以最好就是不加,或者写成NO。

网友B:
add
LVS Filter Unused MOS YES
LVS Filter Unused Capacitors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
LVS Filter Unused MOS YES
LVS Filter Unused Capacitors YES

谢谢,我加进去试了下,跑LVS的时候可以MOS器件可以被正常filter了,但是CAP只能在schematic中添加,不然的话无论怎么连接怎么设置都无法被filter,明明devices选项中有这种器件...请问您这边有思路么

网友C:
这种操作还是少一点,反正我司是不允许用filter
别问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操作还是少一点,反正我司是不允许用filter
别问为啥

确实,在上家我也从来没用过这个,不过我现在在整的是一个改版的老项目,被迫这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lvs文件里没有把这种器件定义成电容类型所以没办法过滤掉,例如你的电容器件类型为CP,你就在你的 ...

好的,谢谢老哥,学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哥,学到了

按照我说的方法问题解决了没?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说的方法问题解决了没?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似乎确实可以让LVS识别到DUMMY,不过在器件参数上会报reduced instance

网友:
看结果你提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只有器件参数的问题,你图中是器件合并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应该是lvs里没有写这个电容合并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加进去试了下,跑LVS的时候可以MOS器件可以被正常filter了,但是CAP只能在schematic中添加,不然 ...

再试这个看看LVSFILTER C OPEN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