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抽CDL遇到问题

楼主(2022-09-13):
参考网上的教程,写了一个cshell用来自动抽CDL,si.env是从已有的文件改出来的。跑的时候遇到个*Error* dbClosed的问题.问题如图所示。麻烦大家指导一下,或者有其他自动抽cdl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

#!/bin/csh -f
set library = "$1"
set cell = "$2"
cat <<EOF >! si.env
simLibName = "$1"
simCellName = "$2"
simViewName = "schematic"
simSimulator = "auCdl"
simNotIncremental = nil
simReNetlistAll = nil
simViewList = '("auCdl" "schematic")
simStopList = '("auCdl")
hnlNetlistFileName = "$cell.cdl"
resistorModel = ""
shortRES = 2000.0
preserveRES = 't
checkRESVAL = 't
checkRESSIZE = 'nil
preserveCAP = 't
checkCAPVAL = 't
checkCAPAREA = 'nil
preserveDIO = 't
checkDIOAREA = 't
checkDIOPERI = 't
checkCAPPERI = 'nil
simPrintInhConnAttributes = 'nil
checkScale = "meter"
checkLDD = 'nil
pinMAP = 'nil
preserveBangInNetlist = 'nil
shrinkFACTOR = 0.0
globalPowerSig = ""
globalGndSig = ""
displayPININFO = 't
preserveALL = 't
setEQUIV = ""
incFILE = "/pdk/TSMC/CLN28HPC_PLUS/PDK/Tn28crsp025w1/TSMC28_IO1p8_5x2y2z/tsmcN28/../Calibre/lvs/source.added"
auCdlDefNetlistProc = "ansCdlSubcktCall"
EOF
cat /dev/null >! netlist
si -batch -command netlist

网友A:
你脚本放到其它地方连你定义的库和单元都找不到,怎么可能导出成功,脚本还没有智能到只知道这个库的名字和单元名字就知道你想导出的是哪个库哪个单元,只能从cds.lib中获取吧,这是我的判断。,

网友B:
你应该把你的dbClose 的那段code 拍出来啊,才能知道你怎么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你的dbClose 的那段code 拍出来啊,才能知道你怎么写错了。

这就是全部。

网友B:
那这里报错的dbClose是在哪里调用的?

网友:
auto_cdl_out.csh 的所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里报错的dbClose是在哪里调用的?

我也懵比啊,这不发个帖子问一问啊。

网友:
把你的netlist的那段code 拍出

网友:
改下列三行应该就可以了
simLibName = "try"
simCellName = "inv"
hnlNetlistFileName = "inv.cdl"

网友:
脚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你脚本放的路径不对,把脚本放在和cds.lib文件同级目录下运行看一看,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个脚本放在其它的路径下运行就会报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脚本放到其它地方连你定义的库和单元都找不到,怎么可能导出成功,脚本还没有智能到只知道这个库的名字和 ...

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最后一行si的命令错了, 你要添加cds.lib的路径,用si -help就可以看到命令的usage

网友C(2023-06-27):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

为啥我脚本目录下有cds.lib这个文件也还是报这个错呢,也尝试了在si后面加-cdslib路径还是报错,大佬你后面解决了吗?有啥心得不

网友:
脚本没问题环境要✓

网友:
$1和$2是要你执行脚本的时候自己输入的,比如 test.sh lin_name top_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脚本目录下有cds.lib这个文件也还是报这个错呢,也尝试了在si后面加-cdslib路径还是报错,大佬你后 ...

我link或者添加cds.lib文件就解决了。你可以贴个图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link或者添加cds.lib文件就解决了。你可以贴个图大家一起看看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D(2024-04-24):
请问怎么解决的,复制一样的东西,把cds.lib拷到当前路径下,
./脚本 $1 $2
执行结果显示si:simulation is already running
求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的,复制一样的东西,把cds.lib拷到当前路径下,
./脚本 $1 $2
执行结果显示si:simulatio ...

不能截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截个图?

我拷贝了过程文件在当前目录下,重新执行脚本就正常运行了...

网友(2024-07-15):
你好 请问cat /dev这一行是什么作用呢?求回复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脚本目录下有cds.lib这个文件也还是报这个错呢,也尝试了在si后面加-cdslib路径还是报错,大佬你后 ...

脚本目录下需要的是抽取的library对应的cds.li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