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驱动大的 p型 LDMOS ??

楼主(2022-09-13):
如何驱动大的pLDMOS ??
BCD 工艺相对来说p 管须限制 VGS , 一般用 levelshift 做  +zener  . 但若p管需很大 很大 推力,  mos size   也会很大. 难道level shift 做很大吗?

这种电阻分压方式不能推大

不是那half bridge circuit , 所以 不会  低压做上面 ,

还是说 大家会设计片内 ldo? capless LDO 方式,   做一个 “vddh- 5v” 的电压电路,vddh=30 就是做固定25v 电路 , pLDMOS5v 低压去推大的pLdmos ?

楼主:
找到看来是  用低压电路推 ..

有其他更好?  因为 若做 低压 还得 版图上特别去为低压

找到看来是  用低压电路推 ..
paper

楼主:
还是说放弃p?   这边 paper n ?

网友A:
本来导通就不要快,驱动小点又怎样,关闭要快,直接拉电源驱动也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导通就不要快,驱动小点又怎样,关闭要快,直接拉电源驱动也很大啊

一般高压 HVCMOS  很容易做 NOT  NAND2  控制电路,   , 如果 全电压 20v ~ 40v 改用  LDMOS要如何? 因为不能 HV工艺.  power driver  IC 好像很多用ldmos design   , 好奇  p ldmos 如果 很大很大下     p管   会如何推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高压 HVCMOS  很容易做 NOT  NAND2  控制电路,  但 , 如果 全电压 20v ~ 40v 改用  LDMOS下要如何? ...

  导通驱动本来还要串Rg,不需要很强,关闭时驱动强,只需上拉到电源即可,简单p管就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驱动本来还要串Rg,不需要很强,关闭时驱动强,只需上拉到电源即可,简单p管就可以驱动
...

thank you ..

网友B(2023-12-18):
请教一下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用zener的话部分corner下稳压值超SOA了。

楼主:
一般用低压电路去推后面大的ldmos , pmos  做 "VDD -5v clamp  电, zener diode +ldmos 可做到 , 或做 capless LDO .
假设你vdd=20v ,  做一个  15~20v ,  做一个 0~5v  电  .
缺点是,  15~20v 间那  低压如"电源不稳, 容易发生latchUp .'
另一类用level -shift 转换

网友(2024-09-11):
引用 楼主:
还是说放弃p管?  如 这边 paper 用n ?

楼主(2025-03-28):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用zener的话部分corner下稳压值超SOA了。 ...

  cascode mos  => replace zener

some zener vd ~ 7v too 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