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不同方片值的电阻能否混用

楼主(2022-09-13):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电路中同时存在了rrpolyh和rrpolym两种不同方片阻值的poly电阻,但是我看版图中除了ID层以外其他层次是一样的,所以有点疑惑,这两种类型的电阻可以混用吗,混用会对最后流片产生影响吗

网友:
一般规定了只用哪一种吧 除非特殊需求?

网友A:
看要求,像新唐的rhr1k,rhr2k...正因为层次一致所以就只能选一个,因为光刻层次只能做一种方块阻值,可以是1K,也可以是2K,但不能同时满足。如果没要求可以同时用,但同一IP也尽量用相同类型,不然温漂比较难把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求,像新唐的rhr1k,rhr2k...正因为层次一致所以就只能选一个,因为光刻层次只能做一种方块阻值,可以是 ...

好的,感谢

网友:
一般不混用,高阻注入需要额外的mask,需要权衡工艺成本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