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2-09-13):
仿真遇到的问题,lvmosrad1这个参数没有定义,我去scs文件找了下,看到了两个相关的公式,但是这里不是定义了值吗。

网友A:
在模型设置里面需要load这个scs文件的时候选中 stat_mos5 这个section,才能被读入仿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设置里面需要load这个scs文件的时候选中 stat_mos5 这个section,才能被读入仿真中。 ...

load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ERROR

这是说你要plot的信号没有在output设置那里设置成保存,所以仿真运行完也没数据可以p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你要plot的信号没有在output设置那里设置成保存,所以仿真运行完也没数据可以plot.
...

懂了 感谢

网友B(2023-02-10):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也是,跑蒙卡找不到参数,勾上缺的section就好了。
spectre/crn65gplus_2d5_lk_v1d0.scs" 9086: Parameter `a1_lvt':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
ession `par1*5.8169e+000*3/1.97'.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也是,跑蒙卡找不到参数,勾上缺的section就好了。
spectre/crn65gplus_2d5_lk_v1d0.scs ...

您好,我使用的时tsmcN68,使用mac器件,跑蒙卡时出现error:ERROR (SFE-23): "input.scs" 42: The instance `M1'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ch_25_mac'.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ch_25_mac', or define `nch_25_mac'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没有找到stat_mos5这个section,请问我需要加哪个sectio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