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完器件后要不要删除上下两排孔

楼主(2022-09-13):
问了我师傅,说不用删除,但是不删除不是会妨碍识别,而且会占空间吗,做环振的时候调用基础器件确实labei没有识别需要另外再打label,但是占用空间怎么解释呢

网友:
你师父说的对,不用删除的,PIN识别有问题,是lvs设置的问题,可以只设置识别top pin name。

网友A:
如果要省面积,可以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省面积,可以删。

这是器件的bulk端,你怎么删除啊,省面积也没有说把BULK删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器件的bulk端,你怎么删除啊,省面积也没有说把BULK删除的

为了省面积,确实有这样的操作,尤其是竖直方向的面积紧张的时候往往会把BULK的位置换个方向, 从顶端底端换到左右侧,出线的方向由左右侧改为上下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了省面积,确实有这样的操作,尤其是竖直方向的面积紧张的时候往往会把BULK的位置换个方向, 从顶端底端 ...

他这个也是换个走线方向,而不是给bulk删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也是换个走线方向,而不是给bulk删除

换方向可不得把上下删除啊。不删除换毛方向。扣字眼扣舒服了?

网友D:
这个肯定要删除contact的,识别LVS和占用面积什么的都是小事情,关键是贴一起的时候contact有DRC错误,这个Pcell是不是自己建的啊?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单个cell不调出tap,只留出M1,整个数字电路画完以后统一加t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要删除contact的,识别LVS和占用面积什么的都是小事情,关键是贴一起的时候contact有DRC错误,这个 ...

schematic XL出来的管子,然后自己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schematic XL出来的管子,然后自己画的

我知道是你从XL里面调出来的Pcell,如果是自带的话,可以查看Parameter选项里面是不是有关于tap(或者sub之类)的选项。

在默认schematic里面的设置,你把这两个Pcell共source放置是会有DRC错误的,你也可以试试不共用sour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是你从XL里面调出来的Pcell,如果是自带的话,可以查看Parameter选项里面是不是有关于tap(或者sub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方向可不得把上下删除啊。不删除换毛方向。扣字眼扣舒服了?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