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ABBD的版图匹配方式一般应用于那些电路中?

楼主(2022-09-13):
DAABBD的版图匹配方式一般应用于那些电路中?

网友:
匹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比如电流镜

楼主:
电流镜的匹配精度要求不高吗?

网友:
个人觉得用在尺寸大,金属层数少的工艺,和偷懒的时候

网友:
一般不用这种布局的。

楼主:
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布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布局呢?

你好,如果单讨论一些需要高度匹配的情况,我所接触的会用到这种匹配的存在于高速的电路中,速度快,对走线寄生比较在意,所以会用简单匹配,从而减少走线长度,减少寄生。其次也应用在28nm以下的工艺中,特别是finfet工艺,线越来越细,从而带来的走线寄生也越来越大,因此也会用到简单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