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查看导出的gds的layer信息

楼主(2022-09-13):
导出了一个gds以后怎么查看gds文件的layer信息?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会有一个.sum文件,这个文件里有导出gds的层次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会有一个.sum文件,这个文件里有导出gds的层次信息

您好,我问下这个.sum文件的位置是和gds文件保存路径一样的吗,问什么我这里找不到

网友B:
这个地方你填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你填了么?

填了呀,这个地方就是.sum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填了呀,这个地方就是.sum文件

指定个位置不就找得到了嘛

网友:
在文件的最后面,圈起来的就是用到的所有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定个位置不就找得到了嘛

你可以指定一个路径啊,如果不指定路径的话,默认的路径应该是在你启virtuoso的那个路径下

网友:
calibredrv是不是也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