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的一些问题,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22-09-13):
温度传感器的结构:BJT的前端+sigma-delta ADC

第一个问题:温度传感器的分辨率和是和SD ADC的位数直接相关嘛?有没有什么公式来描述?

第二个问题:温度传感器的分辨率不够精细会有什么问题嘛?因为调研来看,外文普遍采用二阶及以上的结构来做ADC,除了能够对量化噪声进一步调制,改善信噪比和有效位数,其他方面没看出有什么更特别的优点了。

第三个问题:SD ADC输出的是一连串的码流,是通过频谱分析得到信噪比和有效位数还是通过平均值分析来评价温度传感器?在看文献的过程中,有的文章是对码流进行了频谱的分析,有些就是只比较了测温值和实际温度的一个误差情况。

第四个问题:SD ADC中的积分器的运放,它的输出范围需要特别大嘛?

第五个问题:关于SD ADC的建模中的运放噪声。开关电容的噪声建模是一个积分得到的kT/C的值,但是运放的噪声中存在1/f噪声,导致积分不收敛,我该怎么得到这个运放的噪声值?

虽然这种结构的温度传感器已经比较成熟了,但还是遇到一些现在还不太明白的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佬能够给我一些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对于温度这种超低采样率的信号,SDM一般能做到20+bits有效位,所以,决定温度精度的肯定不会是SDM,而是前端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温度这种超低采样率的信号,SDM一般能做到20+bits有效位,所以,决定温度精度的肯定不会是SDM,而是前 ...

我想问一下 你说的SDM的有效位是用交流信号测出来的性能嘛?还有就是有效位做这么高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B:
1 vref/2^N再除以温感的v/℃

网友:
2 阶数高是为了速度,一般2阶足够

网友:
3 一个是动态一个是静态,一个意思可以互换的

网友B:
4 看环路结构啊

网友B:
5 定积分怎么不收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 定积分怎么不收敛了

我想问一下 定积分的下限频率要取多少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定积分的下限频率要取多少合适呢?

你应用关注到多少就到多少。
而且一般甚低频就当DC了,直接当offset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vref/2^N再除以温感的v/℃

好的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比方说ADC输出变化了一个LSB,然后分辨率就是这一个LSB对应的温度的值也就是分辨率基本就取决于ADC的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用关注到多少就到多少。
而且一般甚低频就当DC了,直接当offset消掉
...

您的意思是甚低频的话就当作offset,然后运用斩波等消除offset的技术来抵消掉这些失调和甚低频noise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比方说ADC输出变化了一个LSB,然后分辨率就是这一个LSB对应的温度的值也就是分辨 ...

还取决于温感敏感度,越高,温度变化范围内占用的参考范围越高,动态范围越大,分辨率就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看环路结构啊

我的结构就是采用的一阶的SDM,采用的全差分一级cascode来作积分运放,目前通过仿真整个环路来看,输出的值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不太明白是不是需要一个宽摆幅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甚低频的话就当作offset,然后运用斩波等消除offset的技术来抵消掉这些失调和甚低频noise嘛?
...

对,主要和使用场景有关,比如1s测一次考虑到能耗,用chop比较合适,可以从0积分。如果一个小时测一次,完全可以加一次calibration直接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取决于温感敏感度,越高,温度变化范围内占用的参考范围越高,动态范围越大,分辨率就越高
...

嗷嗷 就是其实SD ADC一开始应用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范围太大的问题,就是通过它的那个比值的公式(u=aΔVBE/VREF)来看的话,差不多有600摄氏度,但实际用不到这么大的量程,有写论文就从减小范围这个角度去做。所以我理解的您说的温度敏感性应该是提高温度对电压的斜率这个意思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主要和使用场景有关,比如1s测一次考虑到能耗,用chop比较合适,可以从0积分。如果一个小时测一次, ...

calibration这种技术是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得到要消除的偏差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结构就是采用的一阶的SDM,采用的全差分一级cascode来作积分运放,目前通过仿真整个环路来看,输出的 ...

调节系数控制一下摆幅就行了,跟你架构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 就是其实SD ADC一开始应用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范围太大的问题,就是通过它的那个比值的公式(u=aΔVBE/ ...

对,或者前端做低噪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calibration这种技术是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得到要消除的偏差嘛?

输入短接测一次,接温感测一次,后一次减前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系数控制一下摆幅就行了,跟你架构有关

好的好的 我尝试一下调节系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