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not_annotated

楼主(2022-09-13):
PT 中在读入.v和spef文件每次反标不上去,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而且上述的pin to pin net有点怪,就3条呢

网友A:
要么是.v和spef不对应,要么就是spef有问题,查一下flow和input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v和spef不对应,要么就是spef有问题,查一下flow和input data

感谢哈,如果用captbl计算寄生,读出的spef,会由于工具提的不准,而使.v和.spef不对应吗?

网友(2022-10-22):
同。
建议重新data_out,并检查PT input_data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