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错误

楼主(2022-09-13):
chip有如下截图ERC错误:
gnd_m5v与sub在chip就是接一起的,为什么还会报short circuit的错误,把其中一个的label 层在layout上删掉就不报错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这里是BCD工艺。

网友A:
原因就是因为图中的: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一条线上不能有两个名字啊,即使在schematic中也肯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因为图中的: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一条线上不能有两个名字啊,即使在schematic中也肯定不 ...

底层就是两个名字,只是在chip接在一起,chip这层就只有有个名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层就是两个名字,只是在chip接在一起,chip这层就只有有个名字。

对啊,所以你得注意一下这个ERC是不是指的是底层模块的错误呢? 因为底层模块不解决是会累计到顶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所以你得注意一下这个ERC是不是指的是底层模块的错误呢? 因为底层模块不解决是会累计到顶层的。
...

底层单独跑也没有错,底层没接一起不会报错,顶层接一起了就报错了。

网友:
你得看这个ERC是报的顶层cell名还是底层的,都会有区分多地的层的,加上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层单独跑也没有错,底层没接一起不会报错,顶层接一起了就报错了。

...

你的顶层一共标记了两个TEXT 一个是SUB  一个是GND   这两个连一起了,  电路图怎么可能两个连一起呢?  你要区分清楚电路的端口的名称还有线的名称。依据经验,保留地的TEXT,删掉SUB。 或者电路图这边的SUB跟GND是断开的 没有短接。 有可能是你DRC没清完全,有层次短接了你没发现。

网友C:
看看你的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在哪???

楼主:
SUB就一个,顶层SUB和GND接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在哪???

“TEXT DEPTH PRIMARY”将这句话加入到你的LVS_runset或者到LVS界面的LVS Option->Include ->勾上Include Rule Statements,在下面框里加“TEXT DEPTH PRIMARY”,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