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stripe打出的电源线为什么会有断裂的情况呢?

楼主(2022-09-13):
麻烦请问一下,power stripe打出的电源线为什么会有断裂的情况呢?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
你这是做完place_opt 断了吗?

楼主:
你好,这个最开始是有电源线这些,但有问题,我就把它删了重新打过,重新打电源线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把cell 先uplaced掉试试

网友A:
肯定是有DRC问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看M2上有没有与power net 的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DRC问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看M2上有没有与power net 的DRC

你好,用verify_drc验证过,那个地方DRC问题呢。好几处都是断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