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2-09-13):
已解决

网友A:
如果跑的cell,电路中只有pin没有器件会报noting in source,layout中只有pin没有器件会报noting in layout
下图截图是版图和电路只有pin会出现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跑的cell,电路中只有pin没有器件会报noting in source,layout中只有pin没有器件会报noting in layout ...

我的次顶层是有器件能过Lvs的,加了IO之后跑lvs出现这些错误,IO好像确实连schematic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次顶层是有器件能过Lvs的,加了IO之后跑lvs出现这些错误,IO好像确实连schematic都没有。。
...

设置一下,LVS的黑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LVS的黑盒子

Lvs的盒子是啥?咋设置?萌新刚接触版图不太懂求前辈详细指点下

楼主:
呜呜求指点

楼主:
这个错误已经发现问题在哪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前辈们来我的第一个帖子帮我看看吧

网友:
LVS BOX [BLACK | GRAY ] [LAYOUT ]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