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跑有veriloga模型的仿真时怎么显示模型内的参数

楼主(2022-09-14):
楼主新手,求好心人指点!
有一个数模混合的电路需要仿真,其中数字部分是用veriloga写的一个模型。直接用Cadence virtuoso中的spectre进行了仿真,提问怎么才能print出这个veriloga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参数帮助debug呢?

网友:
做个pin拉出来?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Cadence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在cadence安装目录的docs文件夹下可以找到,或者你直接下载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Cadence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在cadence安装目录的docs文件夹下可以找到,或者你直 ...

感谢!

网友(2025-02-07):
请问楼主是否解决,晚辈遇到同样的问题,加入了 $display函数,但看不到打印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