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stemverilog打印队列内容

楼主(2022-09-14):
碰到这样一种情况,5次打印结果均为 11,拜求解答

网友A:
你的 int a = ...  属于静态变量, 声明赋值只执行了一次,不受for循环作用, 想要打印11,22,33这种  对于仿真来说,两个办法,要么用aotumatic int a声明  要么 把task 放在class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int a = ...  属于静态变量, 声明赋值只执行了一次,不受for循环作用, 想要打印11,22,33这种  对 ...

拜谢拜谢,意思是只要静态变量声明,就只执行第一次吗,后面的for循环都会忽略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拜谢拜谢,意思是只要静态变量声明,就只执行第一次吗,后面的for循环都会忽略掉?
...

静态变量声明的时候赋值,不在仿真阶段,仿真0时刻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变量声明的时候赋值,不在仿真阶段,仿真0时刻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

晓得了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晓得了 多谢大佬指点!

我也是小老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