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有135个,怎么做匹配

楼主(2022-09-14):
电阻有135个,怎么做匹配

网友A:
看大小形状决定放几排,要是个数不够就补一两个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大小形状决定放几排,要是个数不够就补一两个dummy

谢谢大佬

网友:
好多好多

网友:
电阻的匹配 最好用串并联来做匹配 比如 阻值分别为 1 2 4 8 16... 这样的可以以4 为单位 电阻为1的可以用4跟阻值为4 的电阻并联  这样做的好处比较美观    新人,如果有错 请多包容

网友:
每个电阻的周围环境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