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 congestion

楼主(2022-09-14):
route之前的place和cts的overflow都在0.01%,route之后直接暴增到300%以上,这可能是啥原因

楼主:
route之后的gui上congestion map上也没多少,但overflow却很大

网友:
route后还有overflow?
另外检查下track/ pg打的是否正确,先看下有没有其他drc

网友A:
route之后?线都绕好了,看overflow是啥目的?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最后结果就行,short有多少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你打广告拉人打太嗨了吧?都看不懂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麽?

网友C:
请问一下overflow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之后?线都绕好了,看overflow是啥目的?好奇。。

是因为已经route了,就不需要再关注overflow了么?那overflow具体是在哪个阶段要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overflow是啥意思

Gcell可以容许的track的数目减去实际track的数目,如果小于一定数值可能产生conges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Gcell可以容许的track的数目减去实际track的数目,如果小于一定数值可能产生congestion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已经route了,就不需要再关注overflow了么?那overflow具体是在哪个阶段要关注。 ...

个人觉得没必要了。
overFlow是在你route前每个阶段都可以关注的,trialroute被启用时的绕线资源评估值,告诉你绕线资源合理程度。
而且光看值也不合适,还是打开gui看route前的拥塞图。贼高的overflow,一定会有贼白的拥塞位子。最好把它解除掉,省的route时候反复卡在那里,不然即便最后绕的通,也是浪费。
你可以留意route开始的overcon值。最大值和平均值,都是越小越好,平均值小说明绕线容易,最大值小说明没有特别差劲的卡点。

网友(2022-10-22):
一般在place阶段看overflow,建议不超过2%,看congestion情况;
在route阶段直接看short数量,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这个问题出现在route的哪个阶段,是单纯的routeDesign 后就出现了问题,还是fixsetup 或者hold 后denisity 暴涨出现的问题,估计多半是fix hold 这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