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C振荡器和环形振荡器

楼主(2022-09-14):
为什么一般用RC作片内时钟而不用环形振荡器作片内时钟呢?
换句话说,他们两的位置为什么不可以互换?

网友A:
一般得RC OSC 也是ring结构的啊,只是延时集中在其中的一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得RC OSC 也是ring结构的啊,只是延时集中在其中的一级而已。

我这里说的RC OSC是带有比较器,然后对电容充放电的那种结构

网友:
在Mhz下RC时钟精度比ring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