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共模反馈刚启动时发生锁死现象

楼主(2022-09-14):
请问这个防闩锁电路会造成电路稳定性问题嘛,看上去好像增加了不少环路,但总感觉是大信号线性区,工作时,全差分电路不在饱和区,全差分电路工作时,这个防闩锁结构又不在饱和区了,求教大佬,是不是不需要考虑稳定性问题!!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A:
问一下这是哪篇论文里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单仿一个放大器还是把放大器放到反馈环路里面仿真。就单个放大器来讲,这个共模反馈的确是负反馈,但在放大器外部加上反馈电路以后,这部分反馈环路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共模反馈回路。楼主需要调整电路,让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是哪篇论文里的?

这篇

A 1.1-V 270uA Mixed-Signal Hearing Aid Chip’.pdf

网友:
附加的电路只有在锁死的情况下才会工作,正常共模反馈时候是不工作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 M12,13 是不工作的。没有电流先来的。

如果启动的时候vinp vinn电压非常高,输入差分对没有电流流入,电路是无法启动的。这是后m7,8off, M12,13 ON, 输入级的NMOS 电流镜开始有电流,环路可以启动。

网友(2023-04-04):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单仿一个放大器还是把放大器放到反馈环路里面仿真。就单个放大器来讲,这个共模反馈的确是负反 ...

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网上搜到的两级全差分运放都没提到这个问题。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讲解资料分享吗

网友C:
非常简单。防止启动的时候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太高,导致与输入pmos 无法开启,这样去Q1,Q2没有电流,整个电路挂掉无法启动。

如果IN+/IN-太高,M7 M8 OFF; M12/M13的gate 电压会很低,几乎到地。

M12,M13导通,给输入级提供电源,这样电路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简单。防止启动的时候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太高,导致与输入pmos 无法开启,这样去Q1,Q2没有电流,整个电 ...

想请问一下大哥,这里生成的新环路会产生稳定性的问题吗

网友:
跟环路稳定性没有任何关系。正常工作状态,这个防琐死电路是不工作的。

有点儿像启动电路